[求助]PADS2007出现cannot read binary file……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大侠
pads2007 lay板时,一段时间就出现出现此情况:cannot read binary file F:\……(文件路径)
退出后,原来的文件就打不开了,出现附件中的提示

打开后,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了!
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已经重装系统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情况好像满严重。
不过我没有遇到地过。。9.0的不错呀。。
改用9.0的吧。。。

网友:
把它删掉,用它的备份吧;在这个目录PADS Projects下

网友:
pads2007 很多 bug ,用 pads2007.4才穩定些.

楼主:
OK
谢谢以上几位
现在在出差
回去后试试

网友(2011-01-04):
    是呀,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