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添加其它地方的PCB封装或PAR TYPE到本地库里面(已解决)

楼主(2009-06-09):
请教各们前辈,怎样把其它地方的PCB封装或PAR TYPE添加到当前使用的LAYOUT软件库里面?谢谢!

网友:
在其他地方的PCB上面,选中你要保持的PCB封装或PAR TYPE,右键,save to library

楼主:
谢谢!如果是要把其它电脑的库文件添加到当前使用的layout软件库里面,请问如何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