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 PWM 電源設計問題 高人請進

楼主(2009-06-09):
    先謝各位板友幫忙!

    我正在進行一個項目,400W PWM 電源供應器,規格如下:-

    輸入電壓:220V
輸出電壓:3V 及 4V
總輸出功率:400W

請建議線路,IC,另外不知磁蕊火牛要用多大,因電流輸出應該有數十安。

謝謝

楼主:
    無人回應!

楼主:
    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嗎?

网友(2012-06-26):
    低压的比较少,以前碰到最小的也就3.3了。因为高压降,高电流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你可以做DPA架构,先用一电源把220V转到12V,然后用12V转3V或4V.

网友(2012-07-30):
    爱莫能助  这么大功率  没接触过啊

网友:
    查一下变压器的资料吧,功率对应着磁材的大小

网友:
    这个要用多粗的线啊。什么产品

网友(2012-09-05):
    不太懂,项一下。

网友(2012-10-08):
    大功率的木有玩过。

网友:
    电流好大啊!!!

网友:
    电压可以转换输出到你要的值,但是高功率不知道怎么弄,飘过

网友:
    400W,半桥拓扑结构的话,LLC也可以,可以用EFD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