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w Project和New Desig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09):
    如果我只需要画一个可以导入到pads,作为网络表的电路图,用New Project和New Design来创建有什么不同?

网友:
    对,New Project是创建新的工程文件

网友:
    NEW DESIGN只是新建一份单纯的电路图;

NEW project 可以选择创建Analog Mixed A/D
                                      PC board wizard
                                      programmable logic wizard
                                      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