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知道的解决下呵!

楼主(2009-06-09):
    如图,我在某教程里面看到布线状态下右键包含有的命令, ,而我的15.7版本的布线状态右键命令却是这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软件的问题吗?还是?在15.7里面怎样布bus线呢?,各位帮帮电忙了,谢谢了呵。

网友:
    版本是一样的吗?

网友:
    reject:Undoes the current selection and lets you choose another element from those that are near the selection pick location.
    中文意思是:当有2个对象重叠在一起时,放弃现在选取,改选其它。
    具体我也没用过这个命令 嘿嘿

楼主: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是怎么有些命令我的没有,如上面的temp group 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菜单是正确的,没有问题
你要Bus走线的话,需要的是,执行完Connect(即F6)命令之后,就点击右键,这样会出现菜单,里面有Temp Group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