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才能连板框一起复制?

楼主(2009-06-09):
复制一块电路板时,如果我先选select anything,再选select all,除了板框以外所有的东西都能被选中,但我需要连板框一起复制,如果分2次复制的话,板框和元件的相对位置可能会发生偏移,请问如何才能连板框一起复制?

楼主:
    自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先把板框转换成2D线再复制,粘贴后再把2D线转换回板框,不知高手们是如何做的?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复制前在filter将板外框也选上。

    [fly]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做的?[/fly]

楼主:
    版主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
    复制之后粘贴,板框变成2D线

网友:
    pads 板框定義只能一個,要用2D line畫..

楼主:
    pads 板框定義只能一個,要用2D line畫..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2D线画呢?不是有一个专门画板框的按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