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如何画画板边

楼主(2009-06-09):
以前都是用keepout层画pcb板的形状,现在感觉这种画法很不正规,请问下正确的画法应该是用哪个层画?是不是应该用mechanical layer层画?

网友:
    我用mechanical layer1,不知道别人用什么?

网友:
    正规的做法是在机械层,但如果没有画机械层,制板厂一般会将KEEPOUT层作为板边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用mechanical layer1作板边,然后随便拉一条线出来到板边外,drc也没出错,这样不符合逻辑吧

网友:
    我是mechanical layer和KEEPOUT层我都画。只用mechanical layer只能限制物理特性用KEEPOUT层才能限制电气特性。

网友:
    我是mechanical layer和KEEPOUT层我都画。只用mechanical layer只能限制物理特性用KEEPOUT层才能限制电气特性。
引用 网友A:

    说得没错,正规的做饭是两层都画吧,不过我通常只是在禁止布线层画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