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布的ADSL PCB板,大家指点一下(pads2007)

楼主(2009-06-09):
大家拍砖吧,感觉是信号处理不好,硬件是从别人板上弄过来的,刚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调试成功了,后来换了个看门够电路再布的就怎么也调不通,都快被逼着离职了;
看附件:

楼主:
这个板子有个问题是电源线不够粗,而且供电电流大概要600mA左右;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有道理的,电源输入走线太线。
LZ好像不太明白主干与支路。这点在图中表现的很明显。
还有+1.8DV的网络走的不理想。C32这里的这根,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再单独拉一条线出来/

楼主:
多谢楼上的评点,非常好的哦,不过C32这里拉出来是为了给+5V的电源一条通道;恩,应该还有更多的问题;各位,不吝指教啊

网友:
错误一大堆

网友:
1,阻容器件的PCB封装焊盘太小(估计是PADS自带的),以国内的生产能力,量产会出问题。
2,电源线太线。很多地方很有8mil.
3,电源规化很乱。。。
4,铺铜中间有小洞,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
5,铺铜间距太小,只有6mils
6,有些走线竟然有锯刺。。。。
7,U1的 55,66Pin。竟然用一块铜皮连起来。贴片肯定会连焊。。
8,LDO没有加铜皮散热
9.走线布局太多的不合理。。。。
......。。。

另外,复位电位。怎么只见电阻和二极管。。电容呢??

楼主:
jknothing,谢谢你
第一:阻容器件是自带的(感觉是够用了,但没想到你说量产会有问题?
第二:电源线的确是很不好的
第三:布局完毕以后,我一般是先布好信号线,再布电源线,再到地;而且之前也没有规划好电源线
第四:铺铜中间的小洞是故意加上去的,有什么不妥吗?
第五:铺铜间距的确太小了
第六:有锯刺?
第七:恩,这个倒是实话
第八:这个LDO底面的铜皮就是散热用的,现实中也没发热,这个没问题;
复位电位。怎么只见电阻和二极管。。电容呢??电容是C82,这里的二极管和电阻是并联的,而且在原板只贴一只电阻;
继续啊,再次谢谢你提出这么多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6,看看R94 的右边.
8,一般是用铜皮加大LDO的焊盘来散热.

你这个复位电路有问题.C82接错地方了.应当接到D12的阳极.(D12是用来快速开关机时让复位电平尽快到0)
q

楼主:
恩,这个是错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原板上面只焊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而且后来我把这颗电容用到flash的电源脚作为滤波用了;

网友:
表面看还挺漂亮的,但仔细看就有很多问题了,比如
R56,R57过孔离焊盘太近了,容易虚焊。
元件标号四个方向都有。
U11 U12的104电容在哪里?

楼主:
R56,R57是太近了,这个是个隐患;
U11 U12的确没有摆放104电容;
有道理啊

网友:
pads版本太低,无法打开

网友:
新手,学习中,将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
要好好总结经验教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