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CB板上的绿油该怎么用英文翻译?

楼主(2009-06-09):
请问下PCB板上的绿油该怎么用英文翻译?

谢谢

网友:

    谢谢
引用 网友A:

是 Solder Mask

网友:
    绿油就是阻焊(Solder Mask)
    偶QQ:1137274456,有事多交流^=^

网友B(2009-08-14):
    以前有人叫GREEN OIL的

网友(2012-01-08):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人叫GREEN OIL的

哈哈,GREEN 帽子

网友:
    常规下,top层和BOTTOM层(即表层)线路做好后;会在板面上全部印上阻焊油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阻焊;Solder Mask文件是用来把不需要阻焊的地方阻焊剂去掉。露出焊盘(铜),为防止焊盘氧化,又在露出的铜表面上涂覆一层其它金属或有机物,比如:沉金、喷锡,OSP等等。Solder Mask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阻焊开窗,而非阻焊。

网友(2012-12-15):
    那个是阻焊油层 不一定是绿油一种规格的 SMK 那个是露铜 开窗 裸铜 叫法很多 说白了 就是周围都是绿油 这个就是板基上的铜皮层 表面完全刮开了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