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求结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

楼主(2009-06-09):
我是一名新手,正在学习CST2006中。我想用CST来计算纳米结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不知道能不能计算。。。
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设置啊。。。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2009-07-16):
先设置无限薄的材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无限薄的材料是不是只二维的,三维的不能计算吗,而且是不是计算透射系数和反射系数需要是周期结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无限薄的材料是不是只二维的,三维的不能计算吗,而且是不是计算透射系数和反射系数需要是周期结构啊
引用 网友B:

三维的可以算啊,只要你建一个曲面就行啦。我的意思理解为你说的纳米材料可能厚度比较小,因此直接设为无限薄比较好!!

周期边界,我没用过,不过应该是你说的吧

网友:
应该用平面波吧,然后似乎是看F参数,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