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引用加密的skill程序

楼主(2009-06-10):
如题!

网友:
和没有加密的情况一样使用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在menu里面要写什么函数?

网友:
你可以在命令行输入命令:set telskill  打开skill环境,在该环境下输入:axlCmdList 便可以查看到所有的skill命令及被调用的函数!

网友:
没有密码的:
load("xxxxxx.il") ;

有密码的:
load("xxxxxx.il" "deargds") ;

就是后面多了个  "deargds"。
引用 网友A:

用了很多deargds编的skill了吧

网友:
加密过的和没有加密过的skill都可以正常使用,不同的是加过密的程序你看不到源程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