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功能问题

楼主(2009-06-10):
请问以下pads达人:在布局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相同的模块,我只做一块,剩下的只需一点这个命令,就OK了,有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知道方法了:选中已经布局好的这个模块中的所有元件,右键--create union ,OK.(除了需要自动布局的元件外,其它元件都需要锁住)
 再右键--create like union ,即可将一个相同的单元自动布局.

网友:
可怎么网络没法在一起呢??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布局,不涉及到NE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相同的模块有很多时,是不是需要,做一个模块时,把期其余模块的器件都固定的,我的理解是这样,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是的,做一个模块时,需要把其余模块的器件都锁定,因为我在试的时候没锁元件,发现有有需要动的元件移动了,
期待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