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几页原理图(平铺的),怎么导出的网络表不对?

楼主(2009-06-10):
orcad几页原理图(平铺的),只通过网络标号进行页与页之间的连接,怎么导出的网络表不对。我开始把一页正确的原理图(能导入PCB中),把其中一部分剪到另外建立的一页上,把线用网络标号连接起来,这样就不能导入到PCB里了?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楼主:
GGJJ的解答一下塞。,这个问题遇到很久了还是没有能够解决,

网友:
能不能说的明确一点阿。
7 R9 S8 l) s$ zDRC都过了么?

网友(2009-07-20):
要用分页连接符,网络名只在页内有效,不同页同网络名字,生成网络时候软件会自动改你的网络名

网友:
place port主要用于层次式原理图中各不同功能模块的链接,place off-page port主要用于同一层原理图的不同page之间的连接,单纯的网络名只能用于同一page里面的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