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输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06-10):
看附图:

网友:
最大功率4~5w左右吧

网友:
怎么算的呢?

网友:
就看2sb1202的功率就ok。集电极最大电流是3a,乘以电压就是最大功率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以电感的2A为上限计算这样1.8V的电源最大功率为2A X 5V=10w
这里考虑到占空比的话可能就只有10w X 1.8/5=3.6w
而3.3V电源的就没有办法了
不过这样算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不知道设计者原来在这里的设计余量有多少

网友:
1.5A

网友:
这个有点为难

网友:
怎么没人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