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技巧

楼主(2009-06-10):
怎么样将布局相同的多个模块(区域)的线进行复制。

网友:
模块做的一模一样

楼主:
问题是线怎么复制啊

网友:
用Sub-Drawing指令

网友:
是在不同的板间复制吗?是的话就用4楼的方法。
file->Export->Sub-Drawing
复制好后到新板上file->Import->Sub-Drawing

楼主:
在同一块板子,同样功能、同样器件,这样的板子应该很多啊,如果能复制,做好的板子是不是也很好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