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铺地 问题

楼主(2009-06-10):
我一般是先在规则里面设置好,然后用敷铜铺地,如果有KEEPOUTLAYER层的边框,铺地的时候不同网络会有间距.我一般是把边框外移.待地铺好以后才把边框移回.
       请问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把禁止布线层整体编辑到机械一层,也可以在规则里面单独设置铺铜和禁止布线层的间距(设的很小)!

把禁止布线层整体编辑到机械一层

把禁止布线层整体编辑到机械一层

单独设置铺铜根禁止布线层的间距

单独设置铺铜根禁止布线层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