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间距检测老是通不过??

楼主(2009-06-11):
大家好,我这个文件焊盘的间距老是通不过,我已经设置到了0。18但是检测还是0。254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谢谢!

MBOX_8613_REF V1.rar

网友:
要把PAD 和 SMD的规则都改小;
R43处线和焊盘距离过近.

网友:
你把条件规则里的相关电源的间距设置修改一下,里面设置得太大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Component 规则没有起作用!这个如何解释?

网友:
    自已规现则设的太多,太大了,所以过不了,,,,,

楼主:
    解决了,就是对单个网络设置的规则没改过来。
    谢谢5.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