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金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11):
网上资料很少,没看明白,也不知道是属于哪个板块的...

网友(2009-07-31):
wire bond是一种热压式熔接

可参考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9-1-1.html"

网友:
就是邦定金线,工艺做邦定IC时用的。

网友(2010-02-26):
超声波冷焊技术

网友(2010-04-18):
打金线:
    也叫键合,在半导体封装厂有这个,芯片先是贴装在支架上,然后用金线链接到引线。这个叫键合或者大金线。

网友:
封装基板与晶圆连接的两种方式之一,另外一种方式是flip  chip技术;后一种技术不但缩小了封装面积,同时提高了信号完整性和提高了散热。

网友(2022-07-13):
不太懂,哪位大侠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