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的问题

楼主(2009-06-11):
想用allegro做电源性能的仿真...但是没有模型怎么办?变压器模型在哪里可以找到?
还有就是如何分辨一个电路EMC性能的好坏?

网友:
1、allegro做的pi模型,一般包括VRM,电容,平面等,电容的模型需要自己创建,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电容spice模型进行建立。
2、变压器的模型?很难理解在allegro下仿真变压器的pi。
3、可以分析一个系统得到S参数,分析差分SDC参数。另外一个方法,直接用EM仿真工具得到电路的辐射场分析。

楼主:
那看来我的板子上面有变压器没法仿真了,只有仿真变压器出来之后的电源信号了。

你所说的是EMI信号的分析吧。
如果想分析仿真EMS信号,比如雷击,浪涌,静电这些估计是没办法仿真的了吧。

楼主:
其实想找这些仿真培训的地方...
自己看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2009-09-07):
allegro的PI仿真还无法对变压器进行仿真,在仿真的过程中,变压器的模型是用虚拟的VRM来替代,所以他对低频的仿真是不准确的。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变压器以后的电源性能,关注的频段在300K到1G之间。
电容的模型可以从电容厂家那里得到RLC参数,然后通过编辑的方式将这些参数加载到模型中。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测试得到S参数,再加载到仿真的电容模型中。
板级的EMI与电源完整性是密切相关的,他们都是从频域的角度分析问题。电源的质量对RC,CE测试时的底噪影响很大。

网友(2009-12-09):
请问VRM模型是怎么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