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增加原件出错

楼主(2009-06-11):
做好封装增加原件出错,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你的DECAL是在增强模式下画的,所以用不了。用网表导出的方法把DECAL转到正常模式下就可以用了。你搜下论坛的帖子,有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做出来的封装都是这样。这是因为你做封装时用了层数太多了。你PCB里面默认是没有这些层,所以加不进去。

网友:
    做封装时候很简单,默认那三个层就OK了,其它不用管这么多,不过你这种现象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