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高亮,capture不高亮问题

楼主(2009-06-11):
请教:
我之前的设计都是从captureCIS到处网表,然后allegro导入,在captureCIS中选中某一元素,allegro会对应高亮,相同,在allegro中高亮选中某一元素,在captureCIS也会高亮显示。
但是最近我的一个设计,按照上述流程导入后,在captureCIS中选中某一元素,allegro会对应高亮,但是,在allegro中选中某一元素之后,在captureCIS中对应的元素却没有任何反应,要有什么设置吗?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后还是不行,建议updata netlist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这个地方之前我也看过,一直是选中的。更新netlist也没有用。
找了一中午,终于找到了原因。是因为我把文件的名命名为XXXV2.0_XX_XX.DSN跟XXXV2.0_XX_XX.pcb
改为XXXV2_XX_XX.DSN跟XXXV2_XX_XX.pcb就好了。.应该是一个非法的字符,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提示或者警告。

网友:
文件名可以短点,不要有小数点,最好只有字母和数字

网友:
Capture 与 layout plus 是可以的,但与allegro 我也发现不行。

网友(2022-08-28):
怎么把高亮时那个颜色的部分加上啊,每次用要自己去点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