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完成后总有一些飞线,如何让它消失?

楼主(2009-06-11):
PCB完成后总有一些飞线(显示NET未连接的白色的飞色),软件检查提示全部连接,除了设置connection隐藏外,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这些连线消失?

网友:
    我也遇到這問題,一直在困擾,請知道的分享分享。

    謝謝

楼主:
    这样做板是没有问题,但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它彻底消失呢?

网友:
    先覆铜...看下还有没有...

如果还有,把连接关系去掉就可以彻底消失了...

网友:
    没什么关系啦。。
黑色隐藏就好了呀。。。

楼主:
    我看过别人做的一块板,这个线没有隐藏,但一个线头都没发现。而我做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我想应该是有什么方法的?

网友:
    "PCB完成后总有一些飞线"是因为布线时有走线断头等.主要是布线时不规范造成的

楼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oo就可以看出走线断头的位置,连上即可

网友:
    走线可能刚好挨着焊盘,没有连接到焊盘的中心。重新连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