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库文件后如何更新设计

楼主(2009-06-11):
如题,谢谢! 我用的是pads2007.4. ,在线等,非常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修改了某个封装之后,怎么更新已经画好的PCB里去?多谢!

网友:
    PCB中将封装修改过的器件在ECO模式中删掉,在与原理图同步以下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我用的是orcad画的原理图,有没有办法?多谢多谢!

网友:
    在你要更新的器件上点右键,选“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然后选“open decal”,指到你新画的封装,点OK,然后直接关掉封装编辑界面,会问你要不要保存,点确定,然后就回到PCB文件了,而且封装也会替换掉了。

楼主:
    多谢!不过这种情况不能删除过孔,所以当需要修改过孔的时候就不能用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按我的猜想,应该是不能更新元件的。最好的方法是在PCB里面更改,改完后再存到库里面。楼上的说不能删过孔应该不是说过孔,在里面是不能删焊盘。应该分清过孔与焊盘!不一样的概念!
我想这是PADS不让修改元件的引脚数(在PCB里面),它的目的我想是为了防止它认为的错误出现,所以它不会提供让你在库里面改了后再更新到PCB里。以上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也许有,我没找到,呵呵。

网友:
    改好后重新命个名,在ECO下面调出后点替换封装的那个命令按钮,即可替换

楼主:
    十分赞同,并且非常感谢。 7# ljq200

楼主:
    厉害,十分感谢! 8# szkal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