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牛人cuk电路参数如何设计

楼主(2009-06-11):
请教各位牛人,cuk电路参数如何设计,
恳请各位大牛推荐两本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2009-08-09):
电容电感那些不能选得太小,否则会不稳定,
调整管的电流\耐压能力
你需要的输出电压基本上决定了电路PWM控制器的占空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