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单面板问题

楼主(2009-06-11):
今天看到一块单面板,是驱动LED日光灯的恒流模块,它的元件和铜模导线都在同一面。有贴片元件,也有直插元件。我想问一下,一般的单面板直插元件的焊盘跟元件不是在板的两面的吗?若直插焊盘和元件在同一面,是否要对焊盘做什么设置还是直接跟制板商说??还有直插元件的焊盘什么情况下做成方形,什么情况下做成圆形的?谢谢!

网友:
跟厂家说这个是单面板就ok了。焊盘我习惯正极或ic的1角做成方行,其他的是椭圆形

网友:
今天看到一块单面板,是驱动LED日光灯的恒流模块,它的元件和铜模导线都在同一面。有贴片元件,也有直插元件。我想问一下,一般的单面板直插元件的焊盘跟元件不是在板的两面的吗?若直插焊盘和元件在同一面,是否要对 ...
引用 楼主:
他的是成型板嘛?照道理来说原件和铜箔在同一个面上的话焊接会有很大的问题的,除非他的原件密度相当的低!

楼主:
他的是成型板嘛?照道理来说原件和铜箔在同一个面上的话焊接会有很大的问题的,除非他的原件密度相当的低!
引用 网友A:
是成型的板子,铜箔和元件都在同一面,元件密度不大,排板疏松。焊盘是只要跟制板商说一下就o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