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Tools > Reports...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直观,这个命令:Setup-Drawing Options,如下图:

第一行是器件的摆放
第二行是连接性
第三行孤立的shape
第四行没分配net的shape
第五行是1/21意思是,21块铜,1块没网络.
第6行是DRC错误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