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NAND Flash启动方式

楼主(2009-06-11):
最近看了S3C6410的启动方式,好像跟S3C6400的启动方式不一样,前者不支持直接从NAND Flash启动(只能从IROM?),这不太可能吧。
另外,看了很多评估板的原理图,用的NAND Flash一般都和三星的原版FLASH一样,都是用的K9F1G08。但由于PCB面积的限制,我们想用FBGA封装的,而K9F1G08好像没有FBGA封装的,想用K9K1G08代替,不知道行不行?两都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支持Nand boot。。
肯定可以更换其他芯片。不可能只能针对一款flash。。

网友:
http://blog.csdn.net/nanjianhui/archive/2009/06/01/4230565.aspx
楼主你看看这篇文章,我刚看完,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
可以支持128-8GNAND Flash

网友:
K9F1G08 有 FBGA的

网友(2009-08-09):
没实际玩过6410,但应该是可以支持的,NAND会比NOR便宜很多,如果不支持的话三星不 太好推.
看看你的扳子上面有没有关于M0~2的几个跳线,选一下就可以了...
6410好象支持很多种方式启动了

网友:
哎  只能看看  不能下载  哭啊

网友:
三星有MCP系列芯片,NAND与SDRAM在一个芯片上,BGA封装,107脚,很好的。可支持1Gb+512Mb,够楼主用的了。可解决印制板器件密度问题。

网友(2011-04-11):
现在NAND用的范围要广很多,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换片子的话注意接口物理参数是不是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