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AND LOCK的区别

楼主(2009-06-11):
在我的理解中,FIX 和LOCK 都是锁定元件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在编辑元件属性的时候,元件分别有FIX和LOCK 属性?这说明这两个属性肯定是不同的。

请问,这两个属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还没有答案。自己再继续揣摸。

网友(2021-07-21):
我的理解是lock是锁的整个部件,不能对部件的组成元素进行单独修改,但可以移动或删除整个部件, fix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使其无法移动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