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处理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6-11):
初学pads,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设计中需要用到74AC04(6非门),在原理图中使用了pads自带的MC74AC04,我只用到了这6个门中的2个,那么剩下的4个门的输入脚应该要接地或电源以防在使用过程中芯片过热,我要怎样才能给这些输入脚连线呢?总不会要把所有的门都画出来吧。还有,在原理图中并没有出现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我要怎样才能给这块片子的电源脚加上退偶电容呢?

网友:
我也是刚学pads,电容的话你放一排电容,接vcc和gnd就ok,有几个ic放几个电容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处理电源的,但那些其他的门电路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这个你不用顶了。还没听过门电路也要“以防在使用过程中芯片过热”要接地或接电源的。一般是功率元件才要接地,如音频的功放,RF的PA,电源的功率IC。我想,你这个门电路不在此列,所以不用担心。
要是我的画法的话我会把所有没用上的门电路都放上去,把它的脚按需要接地。这样原理图和PCB都是可以同步的。
当然,不用管它,直接导进PCB里面,打开ECO,然后把你想要接地的脚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