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孔的制作和放置问题!!

楼主(2009-06-11):
一般大家都用这种方法:

1. Pad Designer 新建一个Pad,就是以后要用的过孔是NO PLATED。
2. PCB Edtior新建一个Mechancial Symbol,在Layout菜单新添Pin,就是刚才新建的Pad。
3. 在你的PCB中,菜单Place->Manually,Mechancial Symbols里就有安装孔了 。

我这么照做了,不过好像在PCB里面Place下找不到这个Mechanical Symbol啊。。。。如何才能让它加载到Place命令下呢?
不得已,自己做了一个器件,就一个空,放在Capture里面,然后直接生成到网表里,当作器件放进来的。。。。愁死我了。。。。

网友:
选择Placement List->Advanced Settings
勾选Library

网友:
检查LIB路径设置是否正确,还有所建的孔有没有放到LIB里面。

楼主:
受教了~谢谢!又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
好贴!收藏!以后用到再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