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敷铜将地网络连在一起是否可以

楼主(2009-06-12):
如题,请大伙赐教

网友:
可以的,但要防止死铜造成GND网络不连通,所以要多加GND过孔以保证其连通性

楼主:
谢谢liuqiwei85
那为何去铺完铜之后,还能看到地网络上的飞线呢

楼主:
扒了以前的老铁看,同样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