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库文件

楼主(2009-06-12):
如果是要把其它电脑的库文件添加到当前使用的layout软件库里面,请问如何添加?期望大师指点!

网友:
把其它电脑的库文件拷到你的电脑上,然后在PCB里面找到这个库,按平常那样加就行了。注意拷库时把所有前面名字一样的都拷下,一般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