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多余的线,怎么能自动查找出来,并清除掉

楼主(2009-06-12):
    allegro里,图上这样高亮多余的线,,用什么工具能自动查找出来,并清除掉。

网友:
    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的!
    那还有没有自动把这些多余的线,清楚掉的,工具呀!很想知道。。

网友:
    这是allegro软件吗?16.2版本?看起来像Expedition

楼主:
    是ALLEGRO16.2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

网友:
    学习了, 有没有一键清除啊,就象删除孤岛那样的??

网友:
    用skill吧,记得有这么一个skill可以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