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样在99SE里面做PCB拼板是否正确?

楼主(2009-06-12):
    我在99SE里面画好了PCB,然后再复制几个,放在一起的,然后再标注的拼板尺寸,如下图所示,请大侠指教。我把文件也传上来了。

网友:
    自己拼很麻烦,我记得拼版时时告诉加工单位就可以了,可以问问加工单位。

网友:
    不应该这样拼。a17的焊盘太大了,都超过板边了建议缩小一点,不然不好拼

网友:
    修改了一下,仅供参考,这个修改有问题的,lz要先改好板再按这样拼板

网友:
    使用阵列黏贴就可以了

网友:
    参与/回复主题参与/回复主题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拼板,画好一个,其它放上板框就行,方便又省事。

网友:
    一般2块板之间 间隔0.2mm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阵列粘贴,可以选择带网络也可以选择不带,而且拼出来的班子没有误差。不过拼版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制版厂去完成,他们会根据开料的大小来拼出用料最省的尺寸。我以前自己拼过,但是出来后发现他们修改过了,原因就是我那样拼对他们俩将废料,对我们来讲费钱,不过他们在修改之前都会询问可不可以不按原来的拼接方式。

网友(2009-07-21):
    我每次要拼版  都是直接把PCB图发给厂家的~~制定好尺寸~~email给厂家 说是要拼版~~
    省事~~

网友:
    给厂家拼价钱会高 吧

网友(2010-06-12):
    还没有学到这一步呢

网友:
    给厂家拼版,价格不会高

网友:
    自己有一套拼板的规则比较好
    避免加工出错的问题

网友:
    还是自己拼板的好

网友:
    其实拼板你给个示意图就行了,制板厂会根据你的示意图从新拼的。

网友:
    板厂拼板免费。

    如果你的板厂找你要拼板费,你就换一家

网友:
    基本都是厂家拼的哦

网友:
    晕倒,为什么我下载后看不到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