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空心线如何走?

楼主(2009-06-12):
请问各位高手,如图所示,是两对差分线,中间是空心线,这种线是怎么走出来的呀?

楼主:
这个比较容易看!如何走出这样的线呢?

网友:
按O.再接ENTER

楼主:
可是按O的话是所有的线都成了空心的了,我的板子是只有差分线是这样的,其余的线还都是实心正常的呀......

网友:
    把想要显示空心的线选中后点属性,勾选:protect Routers,然后ctrl+enter,进入设置,在Routering页Options中勾选show protection,ok确定,回来看看是不是你想要

网友:
    五楼正确。
是保护了,然后再将保护的线显示为大纲。

网友:
    就是做保护了,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A:
    在文件上看起来空芯的,但是实PCB做出来后难道也是空芯的吗?

网友(2009-07-17):
    還真的有用哦

网友:
    脱裤打屁多搞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上看起来空芯的,但是实PCB做出来后难道也是空芯的吗?

不是.只是单纯在软件里将保护起来的布线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