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9SE 中怎么把焊盘的钻孔做成椭圆的

楼主(2009-06-13):
99SE 中怎么把焊盘的钻孔做成椭圆的,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要做椭圆形焊盘还shi

网友:
是做椭圆形焊盘还是过孔

网友:
在机械层1画出形状,并标注,加工时告诉加工单位有异型孔就可以了,记得加PTH(金属化孔)或NPTH(非金属化孔)的标注。

网友:
3楼的正接。99se不支持异性焊盘,也不支持画椭圆

楼主:
99SE怎么画椭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可以用autocad画了导入,但是这样画文件很大,而且也不好修改

楼主:
是个好办法,有时间试试

网友:
过孔叠加

网友:
    焊盘在TOP层,将孔设置在Keep层,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过孔叠加
    我觉得好

楼主:
    10楼得方法很好,

网友(2011-05-14):
    过孔叠加不好
    断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