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做封装的时候pin number如何添加

楼主(2009-06-13):
    如果修改一些元件的时候
    发现有些焊盘没有pin number的话

allegro在做封装的时候pin number如何添加?

楼主:
    如图所示
    焊盘是封装生成器产生的
    默认里面的 焊盘好像都不带pin number
如果新增焊盘的时候则会有

    那如果想制定焊盘有pin number如何做?

楼主:
    通过add  text的方式
    增加一个pin number到指定层

    那么增加的这个text如何指定到具体的焊盘上去?

 2# mengzhuhao

网友:
    一般情形下, Layout > pins > Options >
connect : 為電氣pin, 抓進來的pad是帶有pin number的
    Mechanical: 為機構pin, 載入的pad是沒有pin number

楼主:

    我发现通过tool--->derive connectivity..--->convert pins
然后输入指定的焊盘 可以给焊盘重新编号

但是也发现只有方形的焊盘,通孔的圆形焊盘可以

    其他形式的焊盘怎也不行

是bug还是就不行呢????

    4# ymf2529

楼主:
    如果圆形的方形的焊盘的pin number可以删除后再加上
而其他类型的焊盘无法做到
是不是allegro本身的问题了?

    我的是15.51

不知道高版本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发现通过tool--->derive connectivity..--->convert pins
然后输入指定的焊盘 可以给焊盘重新编号

    這個指令沒用過耶, 所以也不清楚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