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增加器件重新标号后同步到PCB遇到问题

楼主(2009-06-13):
在画pcb的同时修改了原理图,增加了一些器件,同步完成后,为了美观,又在原理图中将器件重新标号了(自动标号),在在同步到PCB中时一直提示PCB和原理图有不同的地方可以更新,不知道该怎样做,大家是不是这时都避免在原理图中对器件重新标号啊?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请留言,有解决办法的请赐教,谢谢!
我用的是AD6.9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高手赐教

网友:
我一般都是点Tools -> Annotate Schematics -> Update Changes List 会直接把新增的元件自动在原来的基础上累加,-> Accept Change 接受该变即可。我觉得你是点Reset All 复位了所有的标号,之后在重新自动标注造成的。使得原理图多数元件与画完的PCB不符,更新过去会把画好的元件删除,从新添加了被你更改过标号的元件。甚至所有元件被从新更新,自有画完的线还保留在上面。不过我习惯把PCB的标号重新标注,(因为原理图虽然拍好序,到PCB又被打乱),之后反向更新到原理图。这样对手工生产和维修提高一定效率。

网友:
你的做法不对!
   完成后应该是从PCB更新到原理图,不是从原理图到PCB!

楼主:
谢谢指导,altium虽然说有双向同步更新的功能,但有时候还是不太好用的,还是谨慎为好。
我原来一直采用二楼的做法,只是最后没有再从PCB到原理图的更新。
二楼和版主的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
这个编号确实不能乱动。不然UPDATE到PCB就会有问题。不过从PCB更新到原理图我倒是没试过。一般都是改原理图再更新PCB。

网友:
楼主这样重新标号,肯定乱啦!
第一种处理方法,像二楼说的,只增加器件都用“?”表示。没改动的千万不能动。从pcb改了在update到sch,缺点是原理图的标号顺序不连续,有时候也给读图带来困难,所以我们不主张这样做。

第二种出来办法,相信很多人不懂。我另外开个贴说明。

网友:
我觉得原理图中的标号连不连续问题不大,一般看原来图只是看工作原理是否有合理,对于看到的标号是那个元器件。在PCB中是从左到右,或是从上至下排列,找到那个元件是非常容易的。(除非你对着PCB去找原理图的对应,这样你就用探针吧)这里反向更新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一句两句很难说明白。有时间我整理一下。(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软件做的不算完美,所以才造成诸多问题)。不过正确的操作还是很重要的。不过目前我画每块板都习惯把PCB标号排序。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2012-02-08):
谢谢大家!我是个菜鸟!我用的是PADS.但是使用不久。我想请教一下。PADS如何在PCB自动编号及反向更新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