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问题

楼主(2009-06-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用过电流、电压互感器呢?我做一个电量检测模块,用到了互感器,互感器的两个输出引脚一个是输出,另一个接地。而电量检测芯片要求是差分输入,故而在互感器与芯片之间加了一个差分对称电路,电路的对称点是接地的,这与互感器另一个引脚接地就矛盾了,请问互感器的那个引脚能不能不按他所说的接地啊,就直接连接差分电路可不可以呢? 期待大侠帮忙!

网友(2009-07-24):
这个电路不好弄,互感器是不能开路输出的。
互感器的一端是必须接地的,(有高压)
只能在电路与互感器之间加一个隔离变压器然后再A/D

网友:
什么样的芯片?我估计运放的可能性比较大
芯片如果是正和地输入电源的话变压器输出一端接地会损失掉一半的信号
如果是正和地输入电源的话变压器输出一端接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9-09-08):
一般电能计量中的电流互感器可以不接地的,可以当差分信号使用。这种用法在电能计量产品中非常常见。肯定没问题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看图说话
单端转差分 用OP或者 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