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仿真中的若干个问题

楼主(2009-06-13):
各位好,小妹最近因为课程设计刚开始学仿真,用得是orcad的仿真(版本貌似是9.1)。
但是在仿真中碰到一些问题,百度、google都没找到答案,所以希望能有人帮帮忙。

1、这个软件是不是不能仿真比较简单的电路?
我之前仿真整流电路以及看的教程上的简单直流交流电路都没问题,但是后面分别画了带三极管、带芯片的就总仿真不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画得不对。。(见图)
带三极管的

带芯片的

2、元件问题
是不是后来自己加的元件没有定义就无法用?因为后来经过一些改动,报错就变成一样的,就是XXX is undefined
以下是运行某电路仿真出现的报错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19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0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2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3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4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5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MUR460 used by D_D26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TN33_20_11_2P90 used by K_TX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TN33_20_11_2P90 used by K_TX2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TN33_20_11_2P90 used by K_TX3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TN33_20_11_2P90 used by K_TX4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RFP450 used by M_M5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RFP450 used by M_M6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RFP450 used by M_M7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RFP450 used by M_M8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Q2N5551 used by Q_Q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Q2N5551 used by Q_Q2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Q2N5401 used by Q_Q3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Q2N5401 used by Q_Q4 is undefined

其他还有些都是类似的
以上各种model后面的都是我另外找的库放进去直接用的

3、PWM波的仿真
下图是我根据别人的图画的,但有右上部分互感报错,我也不太会用。。

我们这个课程设计是DC-DC开关设计,其他问题都不大,就是PWM波的问题
如果这个图中的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生成PWM波?
因为对这个软件不熟,电力电子课上得也不是很好,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小白新上手,可能有很多弱的问题,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不一定肯定得解决,能给些建议、意见或想法都可以
毕竟小妹也刚开始学,能得到任何一点经验都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Place元件时下面有提示这个元件有没有spice库的,没有的话仿真时就是一个绿色的小圈圈。

网友:
确保你的元件是从PSPICE库中调出的。

网友(2009-07-31):
元件不含模型参数

网友(2009-09-14):
电路图中的元件必须要有参数模型才能仿真

网友(2011-06-15):
文件发给我看看27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