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检测

楼主(2009-06-13):
大家能不能说一下电量检测的电路呢,用CS5463或是别的检测芯片

楼主:
大伙有用过的吗,说一下吧

网友(2010-12-20):
不需要,你只要将你所需要测的电量进行取样,然后直接送到MCU的AD口用软件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很不实时哦,检测结果会偏差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