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错误

楼主(2009-06-13):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请问出光会的时候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度设置问题。
在出Artwork的参数设置页面中有一项是设置Artwork的精度,这个精度要比走线时的精度设置高,这样才不会出问题。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这句话要求你将artwork中的decimal位的数字加大。
具体设置位置如下图中红色部分

楼主:
谢谢lihuizju 。我把那个改了,结果
DEVICE-TYPE           GERBER4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YES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
再点 apertures,就不知道怎么看错误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给你上传一个出Gerber的详细文档吧。按这个做的话,应该不会出任何问题。

Allegro中出Gerber相关设置(详细).pdf

网友(2011-12-19):
引用 网友B:
3# hehuayumi
给你上传一个出Gerber的详细文档吧。按这个做的话,应该不会出任何问题。

好东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