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连线

楼主(2009-06-14):
请问pads LAYOUT要怎样设置才能连成这样的焊盘,有时不这样连从IC出来的线太细了,在此谢谢啦! 此图片原来是.BMP的,现在改成JPG了,麻烦大哥们帮个忙了

网友:
加泪滴就可以

网友:
是用copper画的吧

楼主:
3# shixiaoming08 是的啊,刚学PADS很多不会用

网友:
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
加泪滴应该是有点圆吧

网友:
用copper,选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