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文件里mm单位能换成mil吗

楼主(2009-06-14):
brd文件里是以mm为单位,可以转换成以mil为单位的吗
我在Setup-drawing size里直接换成mil,出现 Not editable while in interactive command 的warning.

网友:
    可以在Setup-drawing size里直接转换,但要注意单位转换后的精度哟~~~

    出现的那个警告的意思是:你当前的操作没有结束,所以不能执行单位转换这个新操作。你可以先在工作区(黑色地方)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最上面的Done即可结束当前操作。然后再进行单位转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原来可以直接改的说。。。。
    不过不如Altium的方便。。。。
    啥时候Allegro的操作也改一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