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在windows7下面成功装过pads2007.3或。4和9.0吗?

楼主(2009-06-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装好了,也没什么区别。一样是这样装的。我是用X64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在刚开始是不能选择安装的LICENSE,要手动填罢了。其它都一样。我是同时装了pads2007和pads9.0的。我还装了ORCAD。都没问题。

网友:
装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在XP下面装完,再复制过来的,其它的就参考版块的置顶贴,《PADS通用安装方法》,变量不要设置,出现找不到文件,就搜索Mentor目录,把文件复制到program下和powerpcb.exe 等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网友:
我的好象没报这样的错。只是装到一半时是有个错误提示,但装好后LOGIC和PCB可以用,我也没管它。呵呵

网友(2009-08-09):
我在win7下面装2007.2不成功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9-11-13):
我安的2007.2
有个驱动 flexid drivers 老是安装不成功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