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米长的信号线,线宽用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09-06-14):
一个朋友要画一块分线板,板长60多cm,信号线基本走完整个板子的,然后通过74hc245接若干组设备,因为控制器是买别的厂家的,那个厂家建议信号线要粗,好像信号线粗的话容易有串扰。那么信号线宽度用多少合适?

网友:
这么长的信号线,注意终端匹配。
防止串扰,注意信号线间的间距,可以适当的加入保护线。
至于信号线的宽度,没有标准,你可以用6mil、12mil、20mil。。。。。。。
线越宽阻抗越小。

楼主:
现在是打算把时钟,数据和锁存信号包地,感觉他用的线太粗,包地的话空间不够。
信号线的匹配问题,有什么检测和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