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在什么地方设置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呀?

楼主(2009-06-14):
请问在DXP在什么地方设置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呀?
还有一般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设为多少mil呀?
谢谢

楼主:
看到有人设置的是6mil
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没有

网友:
D>=20MIL
在 “规则”里面的“间距”

楼主:
看到一个人设置的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是4mil
但是出来的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都是6mil
不知道如何搞得

网友:
间距的设置不是“的敷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是4mil” 而是“规则”里面的“间距”()就是设置线宽的那个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