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2封装保存出现ERROR,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09-06-15):
刚才用pads画了一个SO24的封装,然后FILE->SAVE AS...,选择了我的封装库路径D:\PADS\USER,结果出错了。显示: causes a regularly exception:内存不足。不知道各位在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0-06-09):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引用 网友A:

    电脑问题?

网友:
电脑问题?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自己发现解决办法了,详细请看我发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6416&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