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值输错了位置有问题吗?

楼主(2009-06-15):
在做主板时,经常CPU和北桥要输入相应的补偿值,但如果两边的值输入反了(CPU的补偿输到了北桥上而北桥的补偿输到了CPU上了),会对HOST有影响吗?我以为总长度不变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但问了RD说可能会有问题,理由比较模糊。请高手们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
有影响的,因为信号在CPU、PCB、NB上的传输速度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