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路板的高压处理

楼主(2009-06-15):
项目中有一个负高压电源模块,最大输出电压幅值680V,使用11个电阻分压,分压值供给器件使用,大概为60V左右。
想问的是,这样的参数对电路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例如走线间距、能否铺设地平面、如果能铺,能否铺设为网格?等等。。。。

网友:
如果用分压的方法,就是非隔离的方法,就是680V和你的器件是在一起的,如果680V的不稳定,是否会对你的器件有损伤?

分压用电阻来得到电压,但是电流是否够用,你也要考虑,并且电阻的功率是否够大?

建议用变压器进行隔离,这样处理比较稳妥。

楼主:
应用电路是器件厂商给的,应该不存在设计原理上的问题;但考虑到耐压,电阻用的是1/2W的电阻,510K阻值,两个电阻进行串联,器件能够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些问题,检查器件和电阻均无损坏,所以我怀疑是在电路加工的处理上欠缺考虑。前两天调试的时候发现电路板居然出现了电火花(是电路板而不是器件之间)!!!惊出一身冷汗。。。。
我现在是做一个微型仪器,体积限制下,估计不能用变压器隔离处理。。。。

网友(2010-12-20):
我建议你反馈给那个厂家让他改用电容降压吧....